板子问题

楼主(2008-03-26):
有的板子上电容标TC ,EC,BC<前面字母是什么意思,告诉整体意思更好>
噢新手不要取笑哈.

网友:
电解电容 :EC、TC
钽 电 容 CT CA
金属化聚乙烯薄膜电容:CB BC
云母电容:MC CM
电阻 R  排阻:RN 保险电阻: F
电感: L
贴片磁珠: FB
晶振:X
二极管: D  发光二极管:LED
三极管: Q
翁鸣器:BZ、 BUZZ
集成块(IC): U

还有不懂的:

CW(样子和贴片电容一样)
BCS(样子和贴片电容一样,在南桥和CPU插巢背面才有)
SCN(样子和排阻一样)

到这里看看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6422-1-1.html

网友:
正好路过学习一下啊         :D :D :D :D

网友:
学习 一下// :D 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知道不少,真长见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