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核心供电问题

楼主(2008-03-26):
CPU核心供电的阻值为一百多电压为0.11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板你先看看内存的供电是否正常
然后测量SM总线的阻值
看是不是桥有问题

网友:
测量Q21(1.6V),Q25(1.2V),Q37(3VSB 5VSB),Q17(1.5V)。两点或以上短路能确定桥坏。重点检查Q21 Q25

网友:
不懂? 哎!!!!!!!!!!!!!!!!

孤帆远影 -10 恶意灌水

网友:
已经解决
多谢各位的帮助
原因是给桥供电的9915H不良,换了就OK

网友:
应该都是小孩说的Q25!

网友(2008-09-06):
哪位大大给分析一下Q21,Q25的作用,还有我在这主板上没找到内存供电管呢,内存2.5V是从哪供电的呢?太菜了

网友(2009-04-21):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  但是 MOS管 都OK Q21 Q25 供电 都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