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e自校准的问题

楼主(2008-03-26):
先备固件,然后修改1F和SF,然后回写1F和SF,回写过后,下步怎么操作,是不是断电,在上电自校准就能开起来了

网友:
只要你的固件~磁头~是好的~板是原板~就能跑~~

网友:
是的,写完后断电再用单独电源挂起来,可以用一个校准灯来看是不是跑起来,加电后大约一分钟灯会快速的连续闪烁,完成后灯闪的要慢一些,如果不成功,灯会变得很暗,跑过一次就知道了

网友:
不知道你怎么修改的1F 和SF组
一般还需要用PC3000开SF

网友:
写了改好的1F SF组 关电加电他就自己开起来了

网友:
,有的简单的东西有人教就容易点吧,这热心的人还是不少的。

网友:
有的简单的东西有人教就容易点吧,这热心的人还是不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