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北桥挂

楼主(2008-03-26):
今天接到客户三块华擎P4I65GV的主板,一开始上电自动开机,测电压一切正常 可是就是不跑码!还奇怪了 ! 等我把手放在南 北桥的的地下 !要命啊 把我手烫个泡 !北桥  挂!   了吗?连续三块 全挂 真够背的     想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巧三块全桥挂郁闷!!!!!!!!!!!!!!!!!!!!!!    初步判断................

网友:
上电前建议测量各处供电点是否短路!

网友:
判断北桥坏不坏,不是以温度简单的去判断的,而要通过打内存及CPU以及AGP的AD线的对地阻值来做最后的决定!

网友:
在AGP跟北桥之间有一个管有个1.5V出的,正常吗?查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AGP的电压正常的 !!!!!!!!!!!

网友:
再看看

我把北桥上的散热片拿掉  测北桥上面的电容 阻止没一个超过90的其中有2个电容在90以下其他没超过20的  你们看能确定桥坏了吗////

网友:
开机加电很正常,但温度过高就不正常了,而且三块全是这样,我感觉北桥坏的比率很大,但不排除其它的可能,楼主再仔细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检查了   故障依然   桥上的温度不夸张的说煮鸡蛋  没问题 三块全是 !!!!!!   没钱赚了

网友(2009-05-07):
回复 网友C:
内存和 AGP盘的三个供电管全换掉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