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20进水

楼主(2008-03-26):
请问这笔记本进水了 现在不能通电怎么处理啊????大家知到的 讲讲.谢谢

网友A:
本子进水,先不要加电,把本子拆开将进水的地方清理干净,检测一下主板,如果没有短路再加电检测!
楼主的本子进水不通电,需要进行全面检测,没有看到进水的部位及板子的状态,不好下结论

网友:
谢谢

引用 网友A:
本子进水,先不要加电,把本子拆开将进水的地方清理干净,检测一下主板,如果没有短路再加电检测!
楼主的本子进水不通电,需要进行全面检测,没有看到进水的部位及板子的状态,不好下结论

我也不知到是那里进水了,客户拿去维修站检查了来,我测了哈有的二极管好像有问题,  请问他相关的芯片都是什么型号啊,谢

网友:
哇靠,你都不知道什么型号我们怎么知道啊,你也没说什么地方的2及管.....
在说,你说的不通电是什么状态也没说,最起码的社么数显电源跑多少啊,待机如何啊,还是直接就短路啊等等的都没有怎么帮你啊?哎~~

完活

网友:
哎.这个东西还不知到怎么测呢,嘿嘿.不要见怪哈.

北落师门 -5 骗分帖

网友:
一发现进水 立刻关机。先散干了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