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笔记本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

楼主(2008-03-26):
客户拿了台SONYPCG-GRX500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开机·会不会食南桥有问题啊 ·急···········

网友:
说详细的点,起码的电流得说出来,要不怎么能给你参考意见?

网友:
我想起来了,我前阵子也遇到过这样的机器,症状和你说的一样.
我的是要多开关几次才亮机,不是按钮坏了,每次按的时候都有开机电流,不亮的时候跑到0.53还是0.75忘记了.显卡是集成的,南北桥都换过了,结果后来直接都不亮了,多开几次也没有用....
还和客户干了一仗.....
我想是南桥,但是做了N次都没有用,不知问题在那里..
对了,我在测量的时候发现2.5没有,是0.80左右,但是开机后也是0.80左右...
后来因为太忙就放弃了..

网友:
呵呵,忘记说完活了.....

谢谢CCTV,MTV.....

完活~~

方维 -5 灌水

网友(2009-04-27):
遇到过南桥晶振有问题出现这种故障的

网友:
这个机器刷下BIOS估计就好了 SONY有这个问题

网友:
我前几天有一台ASUS M5N的机器 也是这样 好的时候 全部正常  就是有时不能开机。
修了好久没头绪 换板了

网友:
同感..遇到个SONY S16C的..开机随便用..不开机过不了内存...
  是迷你的内存那种..插槽仔细弄过..北桥换过.南桥换过...全板都加焊过..故障一模一样...

     还好没弄废...后来没修了..想起来弄几天没弄好..那个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