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PE 没电池可以开机 把电池接进去就通不了电

楼主(2008-03-26):
杂牌845PE 没电池可以开机 把电池接进去就通不了电。。。晶振我换了~ 电容也去掉了。。

网友:
电池座漏电吧!检查电池座周围的贴片电容,将其更换,有条件电池座也给换了!

网友:
真的是电池座旁边的电容漏电哦~

真的是电池座旁边的电容漏电哦~ 我把电容换了就好了
谢谢维修小助手

网友:
好技术!!!!学习中我顶一下!!!!!!!!!!!!!

网友:
应该是电池座漏电检查电池座周围的贴片电容,将其更换,

网友:
是电池座漏电检查电池座周围的贴片电容,换了应行

网友:
向各位学习中...以后还望大家多照顾点啊~

网友:
学习了。大家都应该像楼主一样。吧经验分享。

网友:
电池座周围元件,跳线没跳错吧。。。。。。。。。

网友:
南桥在你换电池时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