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P600 报错

楼主(2008-03-26):
本本开机下图
是什么问题啊?
问题

网友:
BIOS电池没电了!
换一个试下

网友:
或者是小红帽清洁一下.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
BIOS锁了吧...解密.换电池
:D

网友:
电池还有电! 好象BIOS锁了. 什么解啊?

网友:
161和163是代表电池没电了啊,我就看见有个BIOS密码,呵呵

网友:
在不行就把中间的鼠标给屏蔽了就好了
大不了就用P口的呗呵呵

网友(2008-10-08):
有密吗.但是还要换电池

网友:
有个简单的办法!在出现小手标志的时候你可以按F1可以进入开机检测。然后再按ESC就能进系统了!试试看。一般是小红帽出了问题。

网友:
输入开机密码重设时间就好了,如果时间存不上就更换CMOS电池

网友:
BIOS电池失效 更换CR2025 纽扣电池解决。

网友:
应该是主板没有检测到电池吧,也就是说电池没电或没有接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