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正常的问题!

楼主(2008-03-26):
在二手市场买了一台二手SAMSUNG 793DF显示器
回来没几天就出问题了
就有模糊的暗块。。应该是棕色块。。。好像屏上盖了一张透明的黑纸,屏还是看得见的
有时满屏,有时横着一条条的半屏
有时又突然好了,时不时又出现问题

开始以为是显卡问题,都试过了确定是显示器问题

请问这是哪里有问题啊,我不懂修显示器!请指教
谢谢了

网友:
出问题的时侯用手拍下看看是不是虚焊了,看现像应该场部分问题,至于屏出现暗块就不一定什么原因了

网友:
你都不懂~说给你也不明白~不如给点钱人家吃吧~~

网友:
有时候手拍一下会好

应该是场部分的问题

网友:
这是三星通病,尾板上的问题
-重新拧紧IC106的固定螺钉。只需要拧紧显示器驱动IC上与其固定散热片之间的螺丝,就能够减少设计缺陷所造成的极间电容,从而避免产生图像拖尾的现象2-如果JP102使用的是磁环,更换为跳线

网友:
三星通病,按5楼的方法做

网友:
建议维修视放板.........................

网友:
用手拍一下就能变正常,则说明电路上有接触不好的地方,检查视放板和场部分是否有脱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