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行管代换问题

楼主(2008-03-26):
一C5855烧坏  能用什么代换   BU4508AX可以代换不,在线等

网友:
你那台应该是AOC的彩显吧,我一般都用C5411代换的,

网友:
C5855的参数是: 1500V    12A     50W  , 可用下面的管子代用:

C5411 1500V 14A 60W

C5440 1500V 15A 60W

C5449 1500 12A 50W

C5521 1500V 13A 50W

网友:
它原来是没电源输入``指示灯也不亮`我用这个换了后显示器亮了,但是没信号输入进去`估计是那里问题啊`?

网友:
还有``原来的管子是全部短路``3脚都是通的``
是被水滴进去烧了的``电路板的一角已经被烧焦了``不过还没有元件在那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