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CMOS插针到电池的线路

楼主(2008-03-26):
1、2插针上没电,3脚不接地。如何跑插针到电池的线路?是要跑1针到电池正极的部分吗?电池电压正常

网友:
1脚经R259,D16,R258到电池正极?不好意思,我新手,不太看得懂。

网友:
楼上的兄弟
结合实物看会比较清楚
我现在就拿着主板对图看!!

网友:
我只是想知道大致走向。比如插针1脚是到电池的正极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呀,我也有一块板就是1.2脚之间电压太低了.

网友:
3脚应该接地的.1脚没电,那C146就有可能短路了,不然就是电池的电压低于0.7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