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6Y080型号的硬盘可以砍头吗

楼主(2008-03-26):
我的硬盘15%前面都是坏到红盘不动,15%后面测试都没有问题了,是不是有个磁头有问题,
或者有什么方法把前面15%给屏蔽掉

网友:
不一定 用ER50%的位置 在扫50%的位置有没有规律红绿 有的话头坏的几率就很高了

网友:
就15%前面,后面一切都正常,就15%前面用MHDD扫描都扫不动

网友:
那不是头坏
说明前面有严重的坏道
不想麻烦的就用PC3K把前面的砍掉

网友:
楼上的是不是指把前面15%给关段

网友:
关段怎么关?前面的一段也能关吗?段是怎么算的?

任意一段都可以关吗?

网友:
回答5楼6楼
完全可以的

网友:
那怎么关段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