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笑无神和各硬盘高手请进

楼主(2008-03-26):
我看了天笑无神做的6Y砍头视频,想问一下,用PCI中的FMTI砍头是不是随便砍,如果砍了6Y的主头要不要重定义主头

网友:
FMTI只是砍段
砍了6Y主头肯定得重定啦

网友:
哦,原来如些,谢谢火速挪移板主,呵呵,我以为那是砍头呢,但我看他的录像是那么操作的啊

网友:
不明白那个录像里面在砍头后要改坏头16那项里面为384  00A1,主指教

网友:
呵呵!
论坛里还有一个天笑无神吗?

刚搜了一下没有楼主说的天笑无神,我想是在说我吧!

我也只是一个刚学不久的新手,高手我还不入流!

用FMTI砍头万无一失,不管主头副头,照砍不误,不用重新定义主头
因为FMTI砍头其实把2500 cylinder 以后的段数都设成0,
固件是在2500前面,所以不受影响。FMTI是屏蔽了磁头读取用户区。
严格来说修改FMTI模块砍的是段,而不是头。
火速挪移版主说的对!
FMTI砍段有一定的条件限制,FMTI表中可以把用户区的某个磁头全关掉,SA区里的却不会跟着一起关掉,所以你看到我发的录像中在后面还有一个修改磁头的操作。去掉那个磁头前面的钩。
FMTI砍主头的话,那主头至少能读出SA区里的固件,要不然................

网友:
不好意思,是无笑天神,呵呵,这回看明白了,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嘿嘿。了解了一下。知道了。..
我上次一  个 6Y的盘。砍了副头。
就不认盘了。事情敲敲敲盘了。我又跳安全模式搞回认盘了。
现在又不知道怎么办了。
不知道把主头的段全部砍掉。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