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叫你设计一台显示器

楼主(2008-03-26):
如果叫你设计一台显示器,在各部分电路中你会选用那种芯 片,在各部分保护电路,控制电路和一些其它的电路中,你会采用那种形式,说说用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网友:
普通维修员要想对一个系统的电路进行分析和设计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这要牵涉到很多的电路计算.
但对局部电路还是可以在不违背设计参数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改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