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寸显示器液晶的问题

楼主(2008-03-26):
DELL15寸显示器液晶的```在显示器通点的瞬间`有反映`而且正常`2秒左右马上黑屏  如果把电源开关马上关了又开 它就又是2秒正常马上又黑   有个K3264的场管  G D S都只有不到1V的电压`是否正常`谢谢指教

网友:
呵呵,这样提问的话,我相信没多少人能回复得了你~~~~~~~~~~~~~~

网友:
基本上是高压板的问题,仔细查查吧!说的又不详细的.

网友:
更换高压板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除了高压板,不要忘了电源问题!

网友:
高压板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但要检查显示器的LED灯是否为有信号时状态!

网友:
先用代换,一般回好的。如果不行,查电源。还不行,就换灯管。

网友:
先用高压板代换,一般会好的。如果不行,查电源。还不行,就换灯管。

网友:
先换高压板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你的机器这现象我修过,是高压板上有虚焊,

网友:
高压板子跟灯管的问题,一般换高压板子就ok

网友:
今天我用一样的显示器代换过了``的确是高压板的问题``灯管没问题``是高压板一起换吗`?

网友:
那就换高压板就得了,又有钱进了,不错呀。

网友:
高压板是不是一起换`还是换上面的元件啊`?我是个新手呢`刚开始学习修

网友:
换高压板,如果你的是电源和高压板二合一的板子最好找一个电压输出一致的,一定要注意电源板和控制板连线的线序。如果没有一样的,就找一个单根的四灯管的高压板,把原来二合一板的高压板和电源部分的12v、adj、on/off以及gnd切断,将电源板的12v、adj、on/off以及gnd与新的高压板的12v、adj、on/off以及gnd对应用排线连接好就ok了

网友:
哦`了解了`谢谢了哈``,万分感谢`这是电源和高压2合一的``

网友:
电源供电不足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一般都是这样的吧

网友:
应该是电源得是因k3264是亮度调节管没有电压所以保护无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