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SOS

楼主(2008-03-26):
最近有好几个机器 开机以后启动不成功 出现开机画面CMOS检测信息 接着黑屏又重新开机 还是出现开机画面 一次一次 有时候能启动 成功 无规律的掉电 重新启动 是主板的问题还是电源的问题
有的机器 一点也启动不起来 诊断卡显示b0  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
是开机就显示BO吗?如果是的话,你这种情况CPU座空焊的居多!

网友:
靠,这种问题自己换个电源试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我支持2楼的,2楼的说得很对,像他这种就是CPU座子空焊.如果加焊了CPU座还是不行,那就要刷BIOS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