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显卡,FX5200 128M的内存有的时候显示64M有的时候128M,会花屏,这个怎么处理呀?

楼主(2008-03-26):
我有个显卡,FX5200 128M的内存有的时候显示64M有的时候128M,会花屏,这个怎么处理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存明显虚焊问题导致  如果你不是专业维修人员 最好拿到专业维修地方维修把
这样一般我是先补焊不行就拆下1个显存片子 用64M 呵呵  ~~~~~

网友:
先加焊..一下显存.GPU空焊也会这样的........不知道你那显卡是什么样的.就好能发个图片上来.

网友:
加焊显存....这种现你我修好.好几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