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的代换

楼主(2008-03-26):
向各位高手请教:声卡集成电路alc100可以用alc201a代换吗?

网友:
那样是可以代换的,你放心的用吧(其实我只想说两个字:可以,但是字数不够 )

网友:
可以的,我以前也代换过,能正常工作。。。。。。。

网友:
是,没问题,我请人换过。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