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三星笔记本X50的bios?

楼主(2008-03-26):
哪位兄弟有三星笔记本x50的主板BIOS吗?

网友:
我想问大家一件事情,为什么总提到要刷BIOS?我到是碰到过D600容易坏BIOS,换了就好了.但是提到刷BIOS.....!!!!
我几乎很少件BIOS坏的...

网友:
这个笔记本是用户在用的过程中,进水烧了.它的内存供电IC烧焦了,换好IC后,内存供电2.5V正常,上拉电压1.2V也有了,但还是过不了内存.笔记本板过不了内存跟BIOS的关系不是很清楚,不过台试机的主板过不了内存,大多跟BIOS程序坏了有关系.所以想找一下BIOS刷新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