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E5问题

楼主(2008-03-26):
显示器亮度最近总是自己在闪烁,且频率较高,没有听到异常声音,用手拍显示器外壳没有改善,新手请教高手分析是什么电路原因引起!

网友:
那就监测一下和亮度相关的测量参数是否在变化.

网友:
建议:注意脱焊、行包G2电位器、ABL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