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S2T2显卡驱动

楼主(2008-03-26):
现在我有一块显卡是ZELING的可是我在软件站和驱动站里找了好久都没有....请问各位师傅有没有这个显卡的驱动.或是知道什么驱动可以代换它..属于什么类型的卡....有这个卡的驱动的麻烦发到我邮箱zhangzhigang391@126.com小弟先在此谢谢各位了~有的希望发到我的邮箱

网友:
用电脑公司版本系统装 看能认到驱动吗

网友:
装的是98系统

木风师傅又见面了.做的是98系统(XP不能运行)不得不用驱动请指点`谢谢

网友:
看一下显卡用什么芯片就可以找到驱动.

网友:
更正

对不起师傅们!帖子发错了.应该是ZL-S2T2声卡~上面的集成块STAC9704T,ZCLINC-则名就这两块集成块.在此对我的错误表示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