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L4S5Mg集成声卡没声音

楼主(2008-03-26):
精英L4S5MG/651+集成声卡没声音,cmos设置正确,驱动安装正确,就是没声音,请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你可以测量 电压`  晶振`` 等``
要不就换个声卡芯片`` 大部分是声卡坏较多```

网友:
检查声卡接头,看有没有问题,如果连接线正确.那换个声卡芯片看看

网友:
前置跳线要插上,先检查一下.......

网友:
就怕是跳线没有屏蔽掉!不要因小失大,不过本人认为,如果客户没有特别要求的话,还是换一 个独立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