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P不能用,但是主板用PCI显卡还能正常使用?

楼主(2008-03-26):
AGP插槽不能用了.....但是用朋友的PCI显卡插上还能正常上网,听音乐什么的都行,运行了4-5个小时都没事.....

不知道是AGP烧了...还是跟它相关的东西故障,主板上没有明显烧过痕迹....

但是有AGP不能用很郁闷

我想修下但是无从下手,请教大侠们....

我想修好AGP都需要检测什么元件,这些元件好坏怎么判断....我自己不是很懂,我有朋友懂电路,但是....不是很懂

电脑方面,所以发个帖子求助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坏的主板是815EPB,过时了,呵呵~~~没办法...谁叫咱没米~~~~~

网友:
测量AGP

测量AGP的电压 时钟 复位  查总线`
要不就用打阻值卡 测量

网友:
AGP供电、时钟、复位
AGP槽
北桥

网友:
按章办事,哈哈,楼上的说法一个一个来试,会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