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两条线对地阻值是多少?

楼主(2008-03-26):
usb两条线路的阻值
是多少?
还有南桥3.3v供电是那个针脚?各位老大能不能发个图啊?

网友:
我量的印象中一般在5XX,还有就是看两条的二极体值要一样
南桥3.3v供电可以在PCI A14脚测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

网友:
二楼说的不完全准确!
USB的数据线阻值一样一般就认为是正常!
一般都是500左右
PCI的A14是SB3.3!这是待命电压
不能认为是南桥的供电!

网友(2011-11-29):
为什么我的对地阻值有15k欧?2k欧档测不出来?插电测的.不插电没有

网友:
300-800之间都是正常的,不一定是500多。。。。。

网友:
一般的板子都是500多,差不多400-700之间都算正常的

网友:
一般不会超过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