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5主板当插上内存时没有任何反应,拨下内存后有无内存报警.

楼主(2008-03-26):
一块845主板当插上内存时没有任何反应,拨下内存后有无内存报警(一长).

网友:
换内存试试,不行查主板内存工作条件电压2。5V、1。25V、时钟!内存相关维修在坛子里大把可找!

网友:
发贴也不能表达清楚点,故障现象描述也不太清楚。

网友:
建议你先刷个BIOS先(用编程器),这种情况多数是BIOS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劳烦各位了,部题找到了,是内存插槽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