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6):
一台现代Q775D接主机后开始行幅正常,屏幕上有几条右上到左下的亮线,排列均匀(我是菜鸟,不知道是不是所说的场逆程回扫线,我觉得不是行回扫线,认为行回扫线要密集些)且感觉光栅亮度有电高,等机器自检完成后进入windows画面时,行幅对称压缩到屏幕中间,变成约有5cm的竖条,随即继电器动作。黑屏。 重开显示器电源开关,有出现5cm左右的压缩的windows登陆画面。随即又继电器动作,黑屏保护, 请教各位前辈,出现这个故障的现象的原因,或者说是那些元件损坏造成的,查找的方法。水平有限,描述的不够翔实准确还望见谅。
[
]
黑屏

网友:
1,二次电源电路没有工作,重点检查二次电源电路.试代换二次电源调整管.光栅回扫线应该是亮度过高所至.
2,S型校正电路问题,S形校正电容

网友:
这么快就有热心的前辈回复了,不胜感激。 您说的不错,2次电源管IRF630损坏换过了,但不知道工作正常否(在1024*768下。IRF630是否正常,就是说各极的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我还不知道,见笑了,我太业余了)
S校正电路我也刚看书知道的,书中介绍有个行宽调整管,会不会它的问题,S校正电容正常的容量应该是多少?

网友:
还有个问题,高压包上的一条聚焦线被我拔下来了(误操作哦)我又給插进去了,这根线本来就是活的吗?图像有点模糊是不是和它有关,有修复的办法吗?

网友:
刚才看别人贴又想到一个问题 有人说刷EPROM 我想如果进入维修模式里面是不是有调行宽的地方呢?
EPROM要用什么方法来刷呀,要专用的工具吗?我真是蛤蟆跳#“不懂”

网友:
查行电流吧? 有点太专业了。 哪的行电流?行管哪个极的电流?正常应该是多少?如果不正常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不好意思,这些问题也许象清水煮大白菜吧,索然无味,可我真的想知道呢,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多谢《芯盛》前辈的点拨。确实是二次电源电路没有工作。经查二次调整管IRF630的S极对地的两个1欧的限流电阻都无穷大。明天去买两个换上再试试,还有个问题看这两个电阻的个头不小,不知道要买多大功率的?(如果按照P=U2/R算,如果U=50V,R=1,那么P=2500W
我好像只见过几瓦的电阻,瞎想的,觉得不对劲,又不知道错在哪,请前辈明示。多谢了

网友:
多谢古大大教诲,我明白了,就是说要测出电流来,再用电流平方乘电阻是吧,我当时是这么想的:从电源来的50V在2次开关管导通时相当于压降都降在1欧的限流电阻上了,原来它的电压很低呀,那我就去买2瓦的好了,反正也多费不了多少电,

网友:
这个机子的二次电源滤波电容(470N)和和旁边的逆程电容可能也坏了。你看一下吧,前天我才修到过。

网友:
(如果按照P=U2/R算,如果U=50V,R=1,那么P=2500W
P=U2/R,没错啊,不过这里的U不是对地的50V,而是电阻R两端的电压。

网友:
谢谢各位热心人的回复,今天把两个电阻换上,开机正常了,只是用手摸行管散热片有点汤哦,正常吗?

网友:
还有谢古老师对2次电源的精辟阐述,我把升压电感的反电动势給忘了,把它当直流看了,忘了他是脉冲了,

网友(2008-05-16):
又长了不少知识 这里高手好多啊

网友:
你的B+电压是多少是多少?是不是太高了,最好检查一下B+高压取样电路和2次电源的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