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急,我845GVM主板不行了

楼主(2008-03-26):
技嘉8I845GVM-RZ主板故障新发现

技嘉8I845GVM-RZ主板,刷新了BIOS之前,故障如下:
一、冷启动正常,检测到“Check system Health OK!,Vcore=1.375”
二、先插入U盘,再冷启动,电脑反复重新启动,并有“Check system Health OK!,Vcore=?????”信息,键盘被锁。
二、进入BIOS保存退出重启,大约30-50秒后重启,出现以下问题:1:检测到“Check system Health OK!,Vcore=?????”
2:键盘被锁,不能操作键盘,但能启动XP。
3:能安装XP,插PS/2鼠标,鼠标没用, 启动win98时提出没有发现鼠标,USB鼠标也不行,XP系统发现无法识别的USB设备。插入U盘,U盘指示不亮,XP系统并没有发现新硬件。

新发现故障:1、测量USB+5V先待机时为5V,开机后供电为2.8V
            2、插入USB卡也不行。

网友:
查一下USB5V供电针相连的元件有无短路或开路,不行检查I/O芯片!

网友:
就此现象你就先维修你的接口电路了,将可能漏电的贴片电容换掉,最好把供电线路上的电解电容一并更换!

网友:
先查USB供电线上的原器件,尤其注意电容和电阻。还有就是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各位的帮忙,特别是维修小助手 的建议,我曾并联过一个6。3V  1000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