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技嘉848主板问题

楼主(2008-03-26):
 最近修了块技嘉848主板,现在是上8X显卡能点亮正常,上2X GF2 400就不亮 这个主板是8XAGP 难道不认2X显卡?

网友:
                   此技嘉主板不支持2X显卡.

网友:
没注意过 我都是用8X440的显卡测试主板

网友:
我的印象中,GF2 MX400是4X的哈,不是2X的

网友:
8XAGP不兼容2X的。。。。。。。。。。。。。

网友:
你插上2X的显卡,这时应该连上电都不行,有保护电路.

网友:
不兼容不兼容....................

网友:
8X\4X供电是1.5V,2X供电是3.3V.先确定你的显卡是2X还是4X

网友:
本来就上不了呀!这个问题没有研究的必要性!楼主可以搜索一下相关参数!

网友:
估计是不兼容吧!!!!!也没试过。。。。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P 4  主板8X不能上2X   搞不好会把北桥搞挂呦....

网友:
好的 谢谢大家了 以后多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