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032不上电

楼主(2008-03-26):
MS-7032不上电,点开机键,MS-6的SLP_3引脚无跳变,一直为高电平,是不是南桥出问题了……强行上电无复位,测内存无时钟,测PCI的时钟时,有时为33有时为56…………换过MS-6都没用

网友:
SLP_S3#为高电平是对的呀

你量一下开关的排针上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开关的排针上有电压,而且跑了电路,PWBIN#进南桥,点开关键PWBIN#有跑变……,就是SLP_3没跳变

网友:
晶振有没有起振哟?不要忽略了哟?个人的经验桥有问题不能上电的,SLP_S3#那脚一般都被拉成低电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