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新本用什么测试卡啊?

楼主(2008-03-26):
都是小接口,没有插测试卡的地方

网友:
用示波器比测试卡好百倍

网友:
示波器贵?测试卡便宜咯. :D :D :D :D :D :D

网友:
:lol 那就没辙了

网友:
我对版主的说法有疑问:示波器能测出当前代码是停在28还是38上面吗?我也尝试过通过测量LPC FRAME的跳变来修FF,最终发现不管LPC FRAME有没有跳动,都好像说明不了是南桥还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提起示波器真让人唏嘘不已,这么好的工具,可我就是不知道该测哪里,

如果你是高手,你就不应该不会用示波器,

如果你是高手,示波器会让你如虎添翼

网友:
“示波器会让你如虎添翼”,这名话我赞同。

网友:
大家可能不太相信,我在广州看过一个高手,他修本用万用表当示波器用。

网友:
我也不太会用示波器。在我的维修中示波器只有两个用途:第一个是在修一些音频视频故障上。修一些没声音之类的故障确实比较好用,可以轻易区分出是在功放前还是在功放后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当频率计用,测一些时钟的输出频率。对于修FF就不知道怎么用了。不过有一点我倒是可以肯定:我们能买得起的示波器对于现在流行的高速串行总线(DMI、PCIE)是测不出什么内容的。我个人觉得不要在这上面浪费时间研究。

网友:
“hyzycczz ”大侠,

我只会测BIOS的CS#波形,和时钟的波形,其他的一概不通,也不知道要测哪些测试点,或者对上电不跑数的主板,用示波器检测的步骤是什么,

版主能否赐教一二?》《《

网友:
因为目前打工的地方示波器比较陈旧,十分的不好用,再加上没人指教,所以根本研究不出个名堂,我觉得如果能用示波器编排一个维修思路那是相当有实用价值的,尤其是针对上电不跑数即FF这种板,很有可能会一针见血

用万用表当示波器?!!!那会不会是指针表???

网友:
我怎么上面两位说的是用示波器修台式机主板

网友A:
哪位高手可以自己设计一个双核板子上用的测试卡啊,哈哈以前见过usb接口就是不能用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位高手可以自己设计一个双核板子上用的测试卡啊,哈哈以前见过usb接口就是不能用呵呵

我有这种MINIPCIE接口DEBUG卡的图纸。也有具体元件的参数。但是没有可用的PCB。

网友:
对现在的迷你本用的检测卡有卖的吗

网友:
对现在的迷你本用的检测卡有卖的吗

北落师门 -5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还是用示波器吧,可以从BIOS/MINI/或是内存座那进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