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问题

楼主(2008-03-26):
我有一个mp3平时就当u盘用,有一天我拷了3张ppt上去,然后插在客户的电脑上,提示发现可移动磁盘,然后不出盘符,在磁盘管理器中也没有发现,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2 3 楼朋友的建议我用过了 还是没有盘符。谢谢给我的建议

4楼的朋友我换了好几个PC了还是没有盘符,你说的那个主控我也不太明白。

网友:
换个U口试试,看看是不是供电不足,建议插后置U口, 不行在换台电脑试试,应该是电脑的问题,于MP3无关,祝楼主好运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足,建议插后置U口!!

网友:
先要确认 是 你 MP3的 问题还是 客户机器的 问题   MP3 问题的 话  先加焊试下  不 行重写固件  客户机器问题如果后置也不能用的 话  机器系统也会引起你 说的 现象  你 的 MP3 是 什么方案的 主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吧,其实MP3也没什么东西里面就只有主控IC,不如换一个同样但是IC但字母不能少一个,否则不能代换

网友:
用DISKGEN恢复分区表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