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40有谁见过这么怪的问题

楼主(2008-03-26):
我的本本,用电池没问题,也可以充电,用外接电源时,就变得很慢,cpu空闲时也有8%,用一个小程序cpu都会用满,但用电池独立供电时很正常,请求各位大虾指点迷津
[
]
cpu

网友:
估计是系统问题哦,配置本来就低,在用电池使用的时候,性能控制软件把大部分程序都精简掉,插上点后全打开了,看看本本自己有没有带性能管理软件,把它删掉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徐工我试过了没用,会不会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啊?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复杂呢,电源管理芯片和电脑的性能一般扯不上关系哦,感觉还是软件系统的问题,要不刷哈BIOS看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刷过了,没用啊,急死了,系统我也都重装过了n次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