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诊断卡+3.3v不亮无显示求助

楼主(2008-03-26):
我是新手,求高手帮助
已经确定主板,CPU,显卡都正常,内存和电源没拿去测试,不知道是这两样中哪一样出问题。
电源正常通电,不插内存也没报警,就是点不亮,长按关机也关不不掉。

网友:
我也是新手,,,,高手在哪里撒。。。。。。。。

网友:
主板确定正常,那就不该是内存的问题了,估计电源的问题居多,既然能确定主板,CPU,显卡正常,应该是很容易确定是不是电源的问题的,电源好找的很嘛,象这样的问题,先用代换法

网友:
应该是CPU没有跑起来!发点相关的数据上来吧,大家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
光辐射大概感到

可以 计算机寄生蜂经济就急惊风时间

网友:
有些主板是这样的,但装上好内存如果不上显卡,它才报警,我碰到过好多这种板,具体情况不好说。

网友:
你的诊断卡是正常的吧?正常的话就从3.3V入手啊,打下ATX3.3V对地阻值!

网友:
有多余备件的话 最好替代法测试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