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spd修改全攻略 (转的)

楼主(2008-03-27):
spd修改教程。 原帖地址:
http://bbs.mydrivers.com/thread-208000-1-1.html
首先说一下,由于不同内存的颗粒可能不一样,我不知道这些不通颗粒的内存的spd是否有一些关键性的影响参数,所以有能力的话自己修改还是比较好的。
下面请大家来看看我修改的过程。
第一步:请大家备好自己的原版spd信息。
大家照这图中的来就可以了。
1,没什么好说的,只有接受了
2,点击如图的位置菜单,read spd at XX,你有机条内存就会有几个选项的
3,开始读取spd信息了。
4,保存,打完手工。
第二步:我们读取spd信息,由于我这两个内存是一样的周期,所以读取那个地址都基本一致,然后点击report按钮,将左边分栏窗口跳到最下方,可以看到内存当前的延迟设置。
第三步:我们点击edit,在弹出窗口中可以对内存的主要延迟参数进行调整。如下图中箭头所表示的所示,tab0,tab1,tab2分别对应上面的三个频率
一般我们只需要更改内存的最高频率参数,所以只需要修改表格上半部分中第一行的参数,将其改为2.50(对自己内存比较自信的可以设置的更低,比如2.4,2.3)然后右边的frequency就自动变为400MHzL了。但是为了避免所谓高频低能,我们就需要优化参数,这就牵涉到下半部分表格了。
对照report最下部分的表格,我们依次调小各参数,以保证延迟参数的正确(调整参数时注意,同一个参数对应的延迟时间有好几个,对自己内存有信心的就尽量小,求稳定就尽量大,具体多少各位自行斟酌)
第四步完成以上步骤,我们可以先保存spd信息。如下图最上面是保存,最下方是立即写入。选择好保存,然后apply
第五步:就是修正效验值。也就是类似验证MD5,不正确的话自动修复效验值,首先我们打开刚刚保存的文件,如下图选择checksum就OK了(也可以checksunm之后在保存一次,这样下次在打开这个文件就不用在check了。,不通过修正cpuz可查看spd,而everest不可查看,修改后无论用什么软件都看不出丝毫痕迹,相信JS们就是这么干的。。。。。。
第六步然后在打开,如下图所示,report项中最大频率已经变成了400MHz。接着我们点击write,选择fullwrite(而下面的rewrite选项是自己选择所写入的spd地址,即只重写部分spd)
在弹出的窗口中填写要入的内存位置,我选择写入dimm2,对应的就是51(其他的默认就可以了)
值得注意的时写入时可能不会有图形进度显示,但是我们注意下图的紫色方块,写入时,这里会显示写入状态
第七步:验证成果,最后让看看我的成果,可以用cpuz,或者everest之类的检验。刷入后spd可以立即查看。
先看看原始内存参数
再看看刷新后的
至此,刷新完毕
---累死了---
软件下载地址:内存SPD修改Thaiphoon Burner v5.0 build 0203最终版
http://tools.mydrivers.com/soft/352.htm
[
]

网友:
thphn5.0没有注册的话,修改spd有没有风险?

网友:
第一步:请大家备好自己的原版spd信息。

网友:
太牛了.这都很改了,改后效果明显吗??风险比较大

网友:
好的东西,收藏下来慢慢学习,谢谢LZ

网友:
我也下来啦,学习啦,不过还是看不懂,这是系统修改还是物理修改吖?

网友(2008-05-05):
不错。。。那软件的下载地址能提供个吗?最好是破解版本的!

网友:
很是实用,有了它就 方便改自己的内存了,经常可以看到打磨HY的 内存检测厂家都是空的,用这个可以很方便的改!

网友:
我不知道能不能下
这是个好东东呀,顶几下,哦哦哦`~~~~

网友(2008-08-11):
内存超频

网友:
我觉得使用现成的SPD更安全些

网友:
刷SPD之前,最好先超频测试一下,哈哈(奸商又多了一条路走了,,呵呵)

网友:
还不错,不过不全面。谢谢。

网友(2008-10-27):
有用spdtool的攻略吗?

网友(2008-12-01):
按楼主的方法如颗粒相同,SPD相同不同品牌内存修改后可以增强兼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