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拆焊主板电容的方法

楼主(2008-03-27):
我说一下我拆焊主板电容的方法,希望同行共同交流一下:

拆焊之前都在电容两个引脚上点上一点松香水,拆下之后我使用医用针头或者捅针
(注意要比主板通孔直径小一点,因主板是多层板,不要过大或者一样大的针头,捅的时候不小心会损坏板上的通孔内部)
把电容接地端也就是散热面大的这端先捅开,两个焊孔上点上一点松香水,然后把要换的电容两脚对齐焊孔因有一端已捅开所以很好定位。
主板正面朝下(很重要),一只手用烙铁加热未捅开孔一端的背面的焊锡,另一只手轻推电容往里插,因有松香催化作用并且这只脚散热面积小,所以很轻松就可以穿过,穿过后烙铁要多停留一秒,这样推出的焊锡能回流一部分进焊孔内形成很稳固接触面很好的焊点。
同时,刚才预先捅开孔的脚也穿过了焊孔,并且刚才捅出来的焊锡还在外面, 这时再用烙铁来焊接这只脚就容易和方便多了。
我平常这样操作基本上都不用再加焊锡,既减少了操作的步骤和烙铁加热的时间,又节省了材料,并且焊点基本都很好,有时候看上去还可以和原来的工厂焊点相媲美呢。
维修时的步骤和技巧好多时候都是靠自己体会琢磨出来的,大家不妨在操作中多动动脑筋,自己的一点维修小窍门,不妥之处还请指明。

网友:
我吖,拆的时候用烙铁放到其中一个脚上,电容向一边倒,然后到另一脚,这样很快就可以拿到啦。然后把焊铁放到主板上,用吸锡器吸一下,通啦。装上新电容,用锡丝焊上,最后用钳子,把多余的剪掉,出来的效果像出厂的一个样。 不认真年,简直看不出来。。

网友:
换之前最好先在电容的两角放点锡 这样很容易焊掉的

网友:
不能拿热风枪吹下来吗?我是新手的,呵呵。

网友:
楼主这种办法是好,我之前也这样用过,的确换后的电容接触面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