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杂牌显示器,开机白屏。

楼主(2008-03-27):
一台杂牌显示器,管是LG的。第一次开机立刻黑屏,第二次开机出现白屏,隐约看得见图像。没有横扫线。请问是需要换高压包吗?

网友:
高压包我想是没有问题的,看看视放吧...

网友:
如果看上去亮度不是很亮,并且无回扫线的话.检查对比度是否正常,检查视放相关电路 是否正常.

网友:
检查对比度.视放相关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OSD显示是否正常?正常视频处理和对比度,ABL电路.不正常,视放IC供电,对比度电路.

网友:
应该重点检查ABL及视放电路,第一次开机立刻黑屏,是不是烧东东了。

网友:
没有回扫线应该是没有图像信号输出,重点应该是分析亮度控制,ABL电路和对比度控制这一块上,个人碰到类似的问题ABL电路的比例大些,,还有有些本来是黑屏的被人为调高G2造成的“白屏”故障,就不属于这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