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开机要按几次才能启动机器?(不修了…)

楼主(2008-03-27):
诸位高手,我刚买了各手主板,通过掏宝买的,这二手板子买回来有个疑问:发现开机要按几次才能够启动。
请问这是主板故障么?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故障呢?
我的钱还没给对方打过去呢,希望诸位高手指点。
[
]
主板故障

网友:
换个电源?
有没有电容问题???
~~

网友:
电源问题,CPU供电电路电容问题,有PCB断线,而后维修修补而产生的接触不良的问题,IO不良!

网友:
也有可能是开关的问题。。。。。。。。。。。。。。。。。。

网友:
我实验一下是不是开关键,我的开关按钮好象进过水。。。

网友:
是不是电池的问题啊,这种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不会是NB问题吧?
可开机后,运行一切正常啊,我昨天买的板子,用了10来个小时都没出问题.
对了,我重新装的系统,一步没省的安装,都没事情啊.

网友:
刚换上的新电池.不清楚啊..............哎

网友:
裸板测试,多试几次,问题就慢慢的出来了~~~~~

网友:
多谢大家
我会努力多实验几次的.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开关 你把板子拿下来 用镊子点POWER开机键 看还出这个毛病不 在出的话发帖子 我帮你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