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区别CERT code 和 CERT tables

楼主(2008-03-27):
怎么区别备份好的西捷的CERT code 和 CERT tables 固件 哪个是自效的流程 ????
请高手帮忙 !!!!先谢了!!!

网友:
没有哪位大哥 能回答下吗?????
小弟 急等

网友:
有点说不上来
他们是有顺序的
你找多几个对比下就容易看懂了

网友:
顺序 我知道啊 那是在备份的时候看的到 !我是说如果放在文件夹内怎么区别?哪个是流程?还是两个都是!
请老大指点!!1

网友:
他们两个备份的名称是不一样的!
[
]

网友:
谢谢 兄弟 那把两个单独放在文件夹内 怎么区别呢

网友:
最后面有个不同的数字的
一个是0X000
一个是0X240

网友:
不对吧,PCI备份CTRT跟TABLE的地址码是一样的吧应该..备份的时候最好是把两个区分开,单独建一文件夹放CERT或着是TABLE 最好...

网友:
你可以在备份的时候把每个固件注明一下,这样就方便

网友:
你可以用WINHEX打开自己备份的一个CERT和TAB文件对比,多打开几个自己就知道了,备份的时候自己最好标上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