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联想主板,每一个IDE口只能接一个设备,再接一个就 ...
一块联想主板,每一个IDE口只能接一个设备,再接一个就不认

楼主(2008-03-27):
我有一块联想主板,每一个IDE口只能接一个设备,再接一个就不认,如果我想挂两个硬盘,和一个光驱,那么从盘就不认了,除非去掉光驱,把硬盘挂在光驱的口上,才行!请问是主板的问题吗,我也找不到什么跳线之类的东西。
硬盘

网友:
更换数据线
跳线等问题看看
一般主板没有其他什么设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