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的照片打不开!

楼主(2008-03-27):
我用EASYRECORVER恢复了SD卡里的照片,可是都能打开,就是不显示图像.?请问是怎么回事呀?
不显示
照片打不开

网友:
试试别的软件吧,你那软件,我好久都不用了。。。。。。。。。。。。。。

网友:
换个软件试试,用WINHEX找找看看!!!!!!!!!!

网友:
存储卡用WINHEX恢复 完整性比较好~

网友:
我都是用WINHEX恢复照片 恢复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