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RT显示器屏幕严重磨损,请问如何抛光?[附图]

楼主(2008-03-27):
我的显示器屏幕严重磨损,请问如何抛光?
都需要什么工具,请各位老师指导一下?

请老师看一下屏幕上的痕迹怎么处理?

网友:
看是什么型号的。如果是前几年的AOC17的话。他的显象管上面是加的一晨保护膜。把显象管拆下后就可以看下到底是电镀的还是塑料的保护膜,电镀的我是没办法,塑料的话。撕掉就光亮如新了

网友:
是大水牛MONITOR ,型号7KLRT

网友:
去掉显示器屏幕上面的保护幕就可以了,这个操作比较麻烦,如果自已不是专业搞维修的话.还是送到专业维修点去处理吧.

网友:
找做水晶像的吧,他们有研磨剂,可以用抛光轮去除,不过一定要加研磨剂,做翻新的也有,我用过,不过那是一批,不是一个,110收的,打磨后240出的,很合算〉

网友:
可以用抛光轮去除,不过一定要加研磨剂!!!!!做翻新的有!!!

网友:
这们这里倒有很多打磨的,17寸才4块钱一台,

网友:
可以把他撕掉,应该是白色的,在拿去度一层膜,就OK了

网友:
哦,有这回事吖,我以为显示器的CRT 就这个样的呢,原来还有一层膜..

网友:
用洗衣粉水,拿把刷子,刷几分钟就没了

网友:
拿把什么刷子?拿铁刷子吗?

网友:
用84消毒 和两面针 再加 牙刷 绝对能搞定!

网友:
谢谢大家,我已经处理掉了!
显示器上面有一层保护膜,我撕掉了,上面的磨损没有了,但是屏幕在关机的状态下,呈灰白色!

还有请问大家显示器怎么镀膜,一张膜的成本是多少?

我在这里还是衷心的谢谢大家和各位老师,也祝愿论坛芝麻开花节节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少钱一张的膜都 有,建议把他卖了换液晶,

网友(2008-07-15):
可以用“爱谱顿APD-530I”湿巾试一试 如果擦一会湿巾上发黑 就能擦掉 但擦掉后屏幕上有很强的高压感应 以后开机时不能用湿手靠近屏幕 会遭电击

网友:
这个膜是不能去掉的,那是为了放掉显像管瞬间而设的,你去买瓶万能水,也挺便宜的,喷上一擦就掉。呵呵!试试把!我处理了多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