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70VIA芯片的主板CPU主供电偏低

楼主(2008-03-27):
有块映泰M6VLQ的板子,原来是CPU上方的三个3300微法电容鼓包爆浆了,后来换掉后点亮过于是不用就放起来了,这次想拿出来研究一下,结果上C433通电后诊断卡不跑码,于是放电再来,还是不跑码.上假负载一测量,CPU主供电仅1.22V,明显低于1.45V-2.0V,这板子我找了半天没找到IO,那就量PWM的VID,PWM是HIP6004ECB,4脚到8脚的阻值分别是744,811,743,744,770,电压对照PDF资料查了一下,是10000,输出的确是1.2V,师傅你说这板子问题是出在哪里啊?提示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
上CPU,测VID的电压呢??????????

网友:
上CPU 4脚0.02V,5脚3.46V,        6,7,8脚都是0.02V,空板不上CPU和假负载都有3.46V左右的电压

网友:
测MOS管G极电压,好多370电压偏低都是PWM芯片出了问题

网友:
发现上假负载后PWM的VSEN没有电压,SS和VCC各是4.41V和11.39V上管G极7.57V,下管G极2.47V

网友:
是我问的不对还是其他什么的?大家可以来帮帮忙吗?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测一下G极是否有驱动波,看一下PWM芯片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没有示波器~~~但是我快研究出来了,嘿嘿,充满自信!

网友:
换633以上的CPU包你点亮~!傻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