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一台有光栅无图像的怪现象

楼主(2008-03-27):
本人接一批17“普平的显示器(CRYSTAL的,惭愧,我也不认识这个牌子
)有二十台都是让修的,其中有两台现象是这样的:
有光栅 无图像,屏上有绿的,红的……等颜色像是染磁,不过一点图像都没有,OSD菜单也不出来,
信号线插不插都是一个样,后来测量管脚电压:B,47V。G:42V。R:45V。G1:-52V。G2:65V(电压偏低可能是没有图像的缘故吧)
后连续更换前级视放,及末级视放块,故障现象依旧。再后来就换了一个同样的尾板还是没有图像,
就纳闷了,为什么还是不出图像,问题好像是出现在大电路板上了,但我不知道往哪查了
请各位大哥指点条路走吧
客户等着要哩,是一所技校的,要开学了
显示器

网友:
不会是场块坏了吧。G2电压偏低了,视放电路好好查查。

网友:
是这样的,如果你有好的同型号的尾板.你可以互换一下看看是不是尾板上的电路有问题.如果换了之后就正常可以显示的话.你可以试试把坏的那个尾板的前级视放IC.做个代换,然后再是功放视频IC.一般的话,都是这两个出了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你测到的电压值,在有光栅的情况下,并没有多大的维修参考价值.

网友:
尾板我更换过了,同型号的,没想到现像还是一样,没有图像,后来我也刷了信息,故障依旧,我想应该是主板上的问题,但很迷茫,不知道还会有哪的问题造成此现象

网友:
应该是场电路故障。
1供电
2虚焊
3场IC

网友:
同意5楼朋友的意见,检查一下场扫描电路。

网友:
补焊场块,不行更换场块一般能解决问题,
这种情况是场偏转串入了直流电流,将电子束偏转到屏幕以外的区域去了造成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大力帮助。昨天不知道怎么回事,把场块加焊了一遍没想到一开机就好了
在些多谢“饭吵蛋”版主啊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像你这样的,说来好笑,本来想把拿来拆零件的,我怀疑一台机行场小芯片坏了就把它俩换了一下,结果把你一样情况的这台修好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是不是彩虹一样的屏幕,如果是,修场输出吧,一般都是开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