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3.3供电问题

楼主(2008-03-27):
pci槽不插pci设备是不是测不出3.3v供电来啊?我测试的只有+12v  -12v  +5v 没3.3v 啊。还有测试的时候应该用万用表笔点pci槽正面还是点主板背面的焊点测试啊。我看背面一共4排焊点,很难数出测试点。
还有对地打阻值,用万用表的欧姆当,还是二极管档测试?

网友:
A53是3.3的测试点!
对地阻值用D档~也就是2极管档~

网友:
第14脚也可以测吧!不用上设备都应该有电
不过我想问一下,如果南桥坏的话,在PCI插槽上那些数据测不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黑笔接电源盒子上的铁皮,红笔测试焊点,打到20v的直流电压档位,把pci槽右半边边焊点测试了一遍,也没3.3v的供电啊??我这样测试对吗?
还是黑笔应该接主板的地线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对地阻值应该是黑表测试,红表接主板地线对不对?

网友:
首先楼主是要测量SB3.3还是ATX3.3?
如果测量ATX3.3先直接测量ATX电源座的阻值,
如果是SB.3.3先测PCIA14的对地阻值,然后再测电压
主板测量的地我们一般是用主板的螺丝孔或者USB PS2口等的铁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看资料说pci上的A53是 +3.3v ,我拿我的586主板测试做实验,把pci槽右半边边焊点测试了一遍都没3.3v这个电压。不知道我哪里做的不对。主板没bios电池,但是是个好主板。
黑笔接螺丝孔,红笔测试对不对??
是应该点主板背面的焊点测试吧?

网友:
应该说的是PCI A14的3.3V吧,建议去新手区看张老的帖子~

网友:
测试对地阻值时:
数字表是红笔接地 黑笔测量
指针表是黑笔接地 红笔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