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集成网卡问题

楼主(2008-03-27):
client mac addr000-000-000--000
gudi 0000-000-000-000什么问题啊网卡坏了嘛

网友:
除了刷bios还有什么方法嘛 :)

网友:
网卡芯片坏
93C46坏了或重刷MAC 号

网友:
一般重刷MAC地址就可以了~
但是刷新软件不好找!
直接上独立网卡算了~

网友:
这样啊谢谢了我知道了啊麻烦了啊 重刷MAC地址比较难把谁会啊

网友:
MAC地址,如果在XP系统下直接用软件刷写一下就可以使用了,不过是暂时的哦!

网友:
什么板子?

网友:
换个网卡比较为难你吗?起码可以先试一试哈,确定问题嘛。。

网友:
以后请把芯片组发上来。那样别人能更好地帮你。
高级会员应该知道发帖规范吧?

网友:
还有个问题啊就是有时候系统进不去要关机再开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