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CRT显示器越来越暗 教你返老还童办法

楼主(2008-03-27):
随着当今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电脑已经走入千家万户。在电脑配置中,显示器是体积最大,使用寿命较长的产品,虽然液晶显示器近期越炒越热,但CRT显示器依旧是最成熟、最具性价比的产品。对于那些使用时间较长,调节效果已不能满足要求的CRT显示器,是否就应该弃之不用呢?

  最近,一位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家中的CRT显示器已使用多年,调节功能已基本失效,即使显示器的亮度调到最高,画面依然很暗。所以想让我给“把把脉”,看看是否还有使用的价值。

  我赶到朋友家中,经一番打量,原来是一台1998年生产的沈阳北泰15英寸OSD显示器,随即拔下电源插头和D型视频插头,取下显示器外壳,终于露出了真面孔。由于显示器非同其他电器,如果其视频输入端未输入视频信号,显示器将处于节能方式,其内部行、场电路不工作,显示器也不会发光显示,其为黑屏状态,这将无法正常调节,因此又小心地将电源插头和D型视频插头分别插回到原来的位置,然后按下电源开关,启动电脑主机,使显示器处于正常显示状态。然后,在显示器的电路板上找到行输出变压器,在行输出变压器的旁边还会找到几个小型可调电阻,这些可调电阻旁边都标注有英文字符,它们各自担负着不同的作用(如图)。另外,在行输出变压器一侧上下有两个塑料材质的调节旋钮,上方为显像管电子枪聚集极调节旋钮,下方为显像管电子枪加速极调节旋钮。

  一般显示器厂家在生产过程中都是按照一定的布局来设计电路板,也是考虑到安装调节方便而这样布置元器件。在这几个可调电阻的焊脚旁边,可以分别找出标注有“SUB BRI(亮度调节)”和“SUB CON(对比度调节)”这两个可调电阻。首先,通过OSD旋钮将显示器的亮度和对比度分别调至进度的中间位置。另外,对于那些老式手调旋钮式显示器,可以将亮度和对比度旋钮分别从高往低调至行程的一半,为以后留有一定的调节余地。然后,用小型十字螺丝刀分别以顺时针方向缓慢调节“SUB BRI(亮度调节)”和“SUB CON(对比度调节)”这两个可调电阻,使显示画面适当明亮起来,整个工作即告完成,剩下来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用面板上的调节旋(按)钮进行画面调整。对于那些调节可调电阻已经到头,画面仍不太明亮的显示器,可以通过适当调节行输出变压器下方的显像管电子枪加速极旋钮,具体操作十分简单,首先螺丝刀以顺时针方向缓慢调节,注意显示器屏幕画面会逐渐明亮起来,这样调节主要是为了提高增强显像管电子枪阴极发射电子轰击荧光屏的发光强度,但是只能适当微调,以免影响整个画面的显示效果。最后,调节工作完成,关闭电脑,小心翼翼地拔下显示器电源插头和视频插头,将显示器外壳安装到原来的位置,分别拧紧螺丝刀,整个工作大功告成。至此,一台已经步入“暮年”的显示器又焕发了新的生机。

  特别提示:由于显示器内部带有交流电及高压电,调节可调电阻时一定要用绝缘的工具,更不要触及到金属带电部位,以避免触电。
显示器内部的可调电阻

网友:
显示器内部的可调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因为显像管老化,一般不需要调节副亮度。把显象管用激活仪修复一下就好了,保证光亮如新彩色鲜艳!

网友:
激活仪 是什么东西的!好用不!

网友:
好用啊.一激就像新的一样啊.

网友:
呵呵~~激了用一段时间,然后就继续激么?俺是新人,不懂就在这里问问各位朋友了...

网友:
激活了也用了几个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