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711S 12V没有输出

楼主(2008-03-27):
我遇到一台LGT711S的机器,电源指示等绿色一闪一闪的。打开机器各电压正常的也有升压,15V输出有的到一个三极管A1273中间一脚没有12V电压,把后面短开还没有有啊 A1273中间和边上脚短路就可以点亮啊?各位路过的给我看看啊

网友:
没有人来看我的贴,帮我看看啊

网友:
A1273是12V的稳压管,如直接连接CE极就有电压输出并能正常点亮显示器的话.那就是B极有问题了.测量B极在正常开机后有没有CPU送来的5V高电平信号,如有高电平信号,则直接更换A1273,如只有CPU这个功能控制损坏的话.可从类似功能脚上引一下信号过来.

网友:
呵呵,同意三楼的,应该就是这个问题,不是管子坏了,而是基极点路

网友:
此管B极与一个小三极管C极相连组成复合管电路.测与其相连三极管B极有无MCU送出的高电平(3.6V-5V)信号.

网友:
是不是后级电路有问题,CPU保护了///////////////////

网友:
是CPU没有场块供电的节能输出而已,直接给它加个5V加那啊/
CPU送来的5高电平信号有的,+B电压正常的,换过A1237管还一样的问题,是不场块坏了啊?

网友:
5V电压底了0.3v,换了5V电容就好,谢谢各问老大吗?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