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液晶维修

楼主(2008-03-27):
今天接了个aoc177si的液晶,故障通电不显示,因为还在质保期,所以先收到,等客户走了。我拆开看看,不同电差电源部分,边拆边想不太好拆,还不能拆出痕迹了。等拆开了,发现交流滤波电容裂口了,看来判断没有错,拿表一量,整流桥短路,保险爆,滤波电容褒奖,上烙铁,一顿捯饬下来,东西全部换上,又仔细测量了一下,确定没有问题了,装上,通电ok了。虽然是个小问题,但是要是返到售后站最少也得5天,自己动手修好了,配件自己买了,3.5元搞定,要是发维修站得5元运费。不通电的原因是电容失效,坏掉整流桥,然后爆保险,最后不通电,呵呵--好像都是废话,好了,烤机2小时没有问题扣盖上丝。今天半天算是没有白来,也对得起老板的工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液晶的电源维修很简单,跟修普通彩显电源差不多,而且功率小一些。

网友B:
保修的东西自己修还真有点划不来,又没有钱拿.如果是其他的问题你就亏大发了.我建议在保修期的东西还是不动为好....................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在保的东西最好不拆

网友:
我就是拆开看看,能修了自己修,真修不好了再发走。要是修好了,一剩时间,二剩麻烦,三减少了在运输过程中的风险,四减少了客户的等待时间,五客户对咱有了新的认识,何乐而不为呢呢?说不定下次拿来的就不是在保修期的东西了,那不就赚了 ?这也叫拉客户。不过事先要看清楚,自己的水平还是自己知道,要不不能随便动,

网友:
""""还不能拆出痕迹了"""~~這是重點 ~

只要做到這點~就算搞不定~裝回去再送修原廠!~是不會有任何問題的!~

作為修就是要膽大心細~多嘗試!~~這型的LCD我想以後大概多會是這類型的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修的东西自己修还真有点划不来,又没有钱拿.如果是其他的问题你就亏大发了.我建议在保修期的东西还是不动为好....................

认同了,万一屏坏了,你得自己负责,这可以便宜了厂家亏了自己,在保机的话,还是不拆的好~~~~~~~~~

网友:
同意以上观点,我们要修也要修过保的! ;P

网友:
楼主高
同意楼主的意见
减少客户的麻烦
增加信用度

网友:
UID 38355
精华 0
积分 69
帖子 33
经验 2 点
人气 0 点
阅读权限 20
注册 2008-3-11
状态 离线  #9发表于 2008-3-27 22:33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楼主高
同意楼主的意见
减少客户的麻烦
增加信用度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你修屏风险还是大一点,如果是屏坏,你不就倒霉了

网友:
看来都是这样子的,有保的就保,

网友:
我就碰到一例,板子不通电,结果屏也烧坏啦,害得我赔了200多,幸亏找到一个坏屏能拆IC.

网友:
有一种探索的精神,值得顶一下.有一种探索的精神,值得顶一下.

网友:
能保就保吧!
  有得修就修好!
眼光换个角度,也不错.........

网友:
我这里是修不好的返厂家修,前提是不要修烂板无法还原,估计像屏坏的就不要动出痕迹,自己能修的有一半吧,一样结费,同CRT价

网友:
自己拆略有风险,记得要拆得不留痕迹,呵呵

网友(2008-05-07):
在这里请问一下各位高手,我一台AOC LM720B,OSD菜单经常自己跳出来,已经出保了,想自己修一下,但不知道如何拆开后盖,似乎在支脚的地方还有东西拉着,想问一下如何才能顺利拆开后盖。OSD菜单自己出来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谢谢!·

网友:
如何才能顺利拆开后盖?

这个没有办法说  暗卡子  自己漫漫摸索吧

OSD菜单自己出来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把按键 换了     不行把 24C系列 给拆下来    换MCU(刷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试着拆过,四周的卡子全都拆开了,在中间一块似乎还有勾住的东西,怀疑是支脚的勾子勾在什么地方。

如果要刷东西自己是没办法做了。

我在网上查,说有一个什么电容漏电有可能会引起这样的现象。看来还是送修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