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中RTC,SRC,SUS的含义是什么?

楼主(2008-03-27):
电路图时,常看到RTC,SRC,SUS,RTC-PWR,PWR-SRC,SUSPEND等好多信号名称,不知道具体含义是什么,请大家帮忙,给讲解一下,谢了先.

网友:
我来猜一下:
RTC  实时钟
SRC  源,一般指电源的源头
SUS,SUSPEND  挂起
RTC-PWR  实时钟供电
PWR-SRC  电源

网友:
谢谢张老师,其实电路图上还有好多,请熟悉的朋友都讲讲,大家共同分享一下.我只是想抛砖引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张先生你说的那个SUS,SUSPEND——挂起》是什么意思???

网友:
有一些说法是通用的,比如5VSUS之类。有一些说法则没有一定规则,比如电池电压可能叫BAT+,也可能叫BATT+。HP的待机电压叫3VPCU,5VPCU,IBM的叫3M,5M。这只是各个厂家自行其是的叫法。

网友:
是呀,各个厂家的叫法都有差别,我也非常头大,
但是劝大家以后看图的时侯不要钻牛角尖出不来了

网友:
这些字母缩写都是用来区分各种电压的类别的,其实没有必要去可以去了解它的具体含义

网友(2015-04-09):
不懂,,,不等

网友:
我也是有很多不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