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

楼主(2008-03-27):
各位大哥显卡花屏应该怎么修呢?

网友A:
以下几种方法

1.用软件测试一下,看有没有坏颗粒
2.看显卡电容没有有暴浆
3.看显卡后面有没有掉电容电阻
4.看有没有烧伤
5.显卡散热

网友:
楼上回答问题真全面,一下就打所有的说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用软件测试一下,看有没有坏颗粒
2.看显卡电容没有有暴浆
3.看显卡后面有没有掉电容电阻
4.看有没有烧伤
5.显卡散热

打一下显存附近排阻    有没有坏的       还有有条件的说     BGA做一下主芯片